[求助] encounter怎样加电源pad?

楼主(2012-06-12):
我在综合后的网表里加上
  PVDPD2 pad_vdd_io(.VDD());
PVDPS2 pad_gnd_io(.VSS());
  PVCPD1 pad_vdd_core(.VDD());
PVCPS1 pad_gnd_core(.VSS());
例化了电源pad。
然后用encounter布局布线的时候,开始的design import里
power name定义的是vdd!和gnd!(工艺库里cell的电源和地管脚的名字就是这个),
connect global nets时将pin  vdd!和gnd!也分别与上边定义的电源环连接了。
这样的话,继续sroute,输入输出端口pad和cell什么的倒是连接的没有问题,但是给core供电的电源pad
没有跟电源环连接,而且后来加上PADFILLER后,全局布线后,所有pad之间也没有连接在一起。
请问我是还有哪里没有设置吗?还是哪里设置的不对?请大侠们帮帮忙呀~~
我用的是上华0.5的工艺

网友:
globalnetconnect  要写好

如 globalnetconnect VDD -inst * -type pgpin -pin VDD
globalnetconnect VSS -inst * -type pgpin -pin VSS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的lef库里定义的每个cell的电源和地的pin是vdd!和gnd!,我设置的电源环的名字也是vdd!和gnd!,
在global connection的时候我就把这两组对应连接上了,我用的是图形界面,但是跟你的意思应该也是一样。
但是这样设置,电源pad一点也不连。
我本来想把给core供电的pad的pin也跟电源环对应连上,
但是我库里给core供电和给pad供电的pad的pin名字都是VDD和VSS,
我如果在global connection的时候将VDD和vdd!对应,将VSS和gnd!对应,那么两组电源pad不就都跟电源环连接上了,应该也不对吧?
最搞笑的是,我这么做了以后,给core供电的pad没连上,反而是给pad供电的pad和电源环分别连上了。
不知道我说的清楚不,这个问题都困扰我三周了,请版主大人多帮忙呀~不胜感激~~

网友:
就是globalnetconnect没搞好,我也遇到过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也遇到过这个问题,搞了好久才发现是我把电源的pin搞错了,我的lef文件里单元的电源pin是VCC,而我弄成了VDD,改过来后再global net connect就自动连上了。不知道你是不是这个原因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的lef库里cell的电源pin名字是vdd!和gnd!,这个没有设错。
    是io的lef库里,电源和地pad的pin的名字,分别是VDD和VSS,但是将VDD和VSS在global net connection的时候与电源环vdd!和gnd!分别连接上后,进行special route,电源和地的pad和电源环并没有连接。是不是我在网表里例化电源和地的pad,例化的不对?

网友(2013-03-06):
design import设置为VDD VSS

网友:
verilog 例化:
  PVDPD2 pad_vdd_io(.VDD(vdd!));
PVDPS2 pad_gnd_io(.VSS(gnd!));
  PVCPD1 pad_vdd_core(.VDD(vdd!));
PVCPS1 pad_gnd_core(.VSS(g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