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版主大大再进来一下吧,蛋疼的问题,加密的verilog文件怎么使用啊?

楼主(2012-06-12):
还是我,就是拿着国芯公司的核的菜鸟,今天那个公司发过来了,加密的,打开一堆乱码?该怎么用啊?怎么综合,怎么嵌入设计?

网友:
可以直接用的,不用看代码,你就当黑盒子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用什么工具呢?请原谅我的无知吧

网友:
任何FPGA集成开发工具都可以,看你选择什么芯片,和他的核支持什么芯片了。

网友:
查阅一下关于这个核的datasheet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个公司只给了一个user guide,里面是一些指令集,接口,寄存器之类的,没有说怎么用啊

网友:
他们应该会给你一个license,这个也许可以用 synplify或者ISE之类的综合,需要LICENSE等识别,

也就是说,你其它的部分当成个整体,其中把包含加密IP的部分用黑盒代替, 然后IP部分的单独再综合成个网表,再把这两个一起用成后面的布线去。
当然,你要是用同一个工具能同时完成这两部分工作的话,也可能把所有的代码当成一个整体来跑综合就行了,前提时你的综合工具能认识加密过的代码。

楼主:
回复 网友C:
多谢,很有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