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光纤通信中(限幅放大器)问题

楼主(2012-06-12):
请大侠指点下:
为什么光接收机中3级限幅放大器中,第二级差分输入管的宽长比是第一级的2倍呢?很是不理解啊~是一样的不行么?求高人指点下啊~~谢谢谢谢啦~~

网友:
这个不是固定的吧,我没见我们搞LA的designer 设定的2stg是1stg W/L的2倍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LA设计的时候主要是要看什么呢?帮忙小解释下啊~~谢了谢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速度。。

网友:
可能是在电流接近相等的情况下,宽长比大点gm大,容易补偿,当然增益也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