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赐教】关于ADC频谱分析问题?

楼主(2012-06-12):
各位大牛!

ADC转换出来的结果再用理想DA转换成模拟信号值,对这个值进行FFT频谱分析。那么计算SNR时零频分量,也就是DC分量要不要计入噪声呢?DC应该反映的是ADC转换的失调吧,要不要与谐波和其他噪声一起算总的噪声?

求各位大牛不吝赐教啊!

网友:
不计入DC分量,关于信噪比的说明很多

网友:
回复 楼主:

分析时间长度要是信号周期的整数倍,做多少点dft无所谓,65536都可以
由于是sin 信号,仿真器默认步长比较大,所以精度不叫粗,可以把精度调到一点
不过再差也查不到7bit去啊,不知道你怎么做dft的
看看频谱就知道怎么回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