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VS问题

楼主(2012-06-12):
CELL COMPARISON RESULTS

                 #   #         ########################
                  # #          #                      #
                   #           #     NOT COMPARED     #
                  # #          #                      #
                 #   #         ########################

  Error:    Power net missing in layout. Ground net missing in layout.

LAYOUT CELL NAME:         AOI211HD2X
SOURCE CELL NAME:         AOI211HD2X

--------------------------------------------------------------------------------------------------------------

INITIAL NUMBERS OF OBJECTS
--------------------------

                Layout    Source         Component Type
                ------    ------         --------------
Ports:              7         7

Nets:              12        10    *

Instances:          8         4    *    MN (4 pins)
                     8         4    *    MP (4 pins)
                ------    ------
Total Inst:        16         8

NUMBERS OF OBJECTS AFTER TRANSFORMATION
---------------------------------------

                Layout    Source         Component Type
                ------    ------         --------------
Ports:              7         7

Nets:               7         7

Instances:          2         2         MN (4 pins)
                     0         1    *    SPUP_2_1_1 (5 pins)
                     1         0    *    SPMP_2_1_1 (6 pins)
                     1         1         _smn2v (4 pins)
                ------    ------
Total Inst:         4         4

       * = Number of objects in layout different from number in source.

目前做LVS,遇到如上所示的问题,整个设计中部分单元未进行比较,请问这是什么原因?
附部分CELL的比较结果,其中错误类型都与上面相同:
                                      CELL  SUMMARY
**************************************************************************************************************

  Result         Layout                        Source
  -----------    -----------                   --------------
  CORRECT        AND2HD1X                      AND2HD1X
  CORRECT        AND2HD2X                      AND2HD2X
  CORRECT        AND2HD4X                      AND2HD4X
  CORRECT        AND2HDLX                      AND2HDLX
  CORRECT        AND3HD1X                      AND3HD1X
  CORRECT        AND3HD2X                      AND3HD2X
  CORRECT        AND3HD4X                      AND3HD4X
  CORRECT        AND3HDLX                      AND3HDLX
  CORRECT        AND4HD1X                      AND4HD1X
  CORRECT        AND4HD2X                      AND4HD2X
  CORRECT        AND4HDLX                      AND4HDLX
  NOT COMPARED   AOI211HD1X                    AOI211HD1X
  NOT COMPARED   AOI211HD2X                    AOI211HD2X
  NOT COMPARED   AOI211HDLX                    AOI211HDLX
  CORRECT        AOI21B2HD1X                   AOI21B2HD1X
  CORRECT        AOI21B2HD2X                   AOI21B2HD2X
  CORRECT        AOI21B2HDLX                   AOI21B2HDLX
  NOT COMPARED   AOI21HD1X                     AOI21HD1X
  NOT COMPARED   AOI21HD2X                     AOI21HD2X
  NOT COMPARED   AOI21HD4X                     AOI21HD4X
  NOT COMPARED   AOI21HDLX                     AOI21HDLX
  NOT COMPARED   AOI221HD1X                    AOI221HD1X

网友:
电源引起的问题,比如text没打, open,short等,

建议flat run下,

网友:
Calibre已经给出提示了:
Error:    Power net missing in layout. Ground net missing in layout.

网友:
部分std-cell电源地没连上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