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伪随机序列

楼主(2012-06-12):
求大神帮忙  如何用cadence工具加入伪随机序列  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library: ahdlLib   cell: rand_bit_stream
伪随机序列,随便给个seed

网友:
可以用电路搭建,搜索PRBS  generator

网友(2012-08-14):
哦 刚在发愁 谢谢了额

网友:
请问seed是什么东西的?求解 非常感谢

网友:
前几天就在搞那个,异或链

网友A(2017-06-29):
回复 网友B:

貌似这个只能输入伪随机电压信号,如果需要输入伪随机电流信号呢?请问该怎么生成?

网友C(2024-01-26):
引用 网友A:
回复 网友B:

貌似这个只能输入伪随机电压信号,如果需要输入伪随机电流信号呢?请问该怎么生成? ...

您好,请问如何输入伪随机电流信号,我最近在做光接收器TIA的仿真,输入端口是电流量。

网友(2024-05-24):
引用 网友C:
您好,请问如何输入伪随机电流信号,我最近在做光接收器TIA的仿真,输入端口是电流量。
...

搜iprbs

网友D(2025-01-15):
引用 网友C:
您好,请问如何输入伪随机电流信号,我最近在做光接收器TIA的仿真,输入端口是电流量。
...

你好,我近期也在关注光接收器的TIA电路,请问有什么TIA仿真的系统教程或者资料吗?TIA初学者,在eetop没找到相关资料

网友(2025-09-02):
感谢指导,我最后还是选择了vprbs,通过电阻转换为电流信号。
因为我现在的实验条件,实际芯片的电流输入也是用信号发生器输出电压模拟的。具体来说,是根据芯片的小输入阻抗特性,在信号发生器和芯片间串接一个大电阻Rx,那么流入芯片的电流约等于Iin≈Vin/(Rx+Rin)≈Vin/Rx。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好,我近期也在关注光接收器的TIA电路,请问有什么TIA仿真的系统教程或者资料吗?TIA初学者,在eetop没 ...

你好,关于光接收机TIA,我只是在开题时进行过简单调研,后续的科研方向转为了用于MEMS的小信号TIA。因此对光接收机TIA的性能指标不甚了解,只进行过眼图仿真和简单的频域仿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