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计数计数模块设计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2-06-12):
我正在用CPLD设计一个计时计数模块:按下reset清零,按一下start开始计时,按一下stop停止计时把结果传给单片机,现在就是控制不了stop,就是仿真时start为高电平1时计数器工作,为0时停止计数,stop控制不了,请问应该怎样才能控制呢?

网友:
用状态机控制吧

楼主:
能具体点吗?状态机我不是很熟

楼主:
程序是
entity count  is
   port(
            clk,start,stop,reset : in std_logic;
             cout : out  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
          );
end count;
architecture behav of count
begin
process(clk,start,stop,reset)
  variable c : 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
begin
if reset='1' then
c:="00000000";
if clk'event and clk='1'  then
if start'event and start='1'  then
c:=c+1
elsif stop'event and stop='1'  then
cout<=c;
end if;
end if;
cout<=c;
end process;
end behav
编译后出现错误:can't infer register for "c[0]" at count.vhd,because it does not hold its value outside the clock edge

网友:
回复 楼主:

网友:
回复 楼主:

library ieee;
use ieee.std_logic_1164.all;
use ieee.std_logic_unsigned.all;
entity count is
  port(
    clk:in std_logic;
    reset : in std_logic;
    start: in std_logic;
    stop: in std_logic;
    cout : out 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
  );
end count;

architecture behav of count is
begin

  process(clk,reset)
    variable c : 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
  begin
    if reset='1' then
      c:="00000000";
      cout<="00000000";
    elsif clk'event and clk='1' then
      if start='1' then
        c:=c+1;
      elsif stop='1' then
        cout<=c;
      end if;
    end if;
  end process;

end behav;

楼主:
我做的是一个激光测距仪,用CPLD作时间间隔测量,就是测量激光从发射出去到碰到目标反射回来的时间,start是一PWM信号,作启动计数器的开门信号.stop就是回波信号,作关闭计数器的关门信号,我的思路是检测start信号的第一个上升沿作开门信号,stop的第一个上升沿作关门信号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在Quartus II 里面建波形文件怎么仿真不出来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那你需要先取start和stop的上升沿。
因为逻辑简单,就根据start和stop的上升沿产生计数的状态(cnt_status)。复杂时用状态机。
QuartusII不能仿真的原因不是很清楚,应该是软件没设置好,建议再看看帮助文档。我这里没有QuartusII所以没法给你截图。

下面是参考代码。

library ieee;
use ieee.std_logic_1164.all;
use ieee.std_logic_unsigned.all;

entity count is
port(
clk:in std_logic;
reset : in std_logic;
start: in std_logic;
stop: in std_logic;
cout : out 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
);
end count;

architecture behav of count is
signal start_dly1 : std_logic;
signal start_dly2 : std_logic;
signal start_rising_edge : std_logic;
signal stop_dly1 : std_logic;
signal stop_dly2 : std_logic;
signal stop_rising_edge : std_logic;
signal cnt_status : std_logic;
begin

process(clk,reset)
begin
if reset='1' then
start_dly1 <= '0';
start_dly2 <= '0';
elsif clk'event and clk='1' then
start_dly1 <= start;
start_dly2 <= start_dly1;
end if;
end process;

start_rising_edge <= not(start_dly2) and start_dly1;

process(clk,reset)
begin
if reset='1' then
stop_dly1 <= '0';
stop_dly2 <= '0';
elsif clk'event and clk='1' then
stop_dly1 <= stop;
stop_dly2 <= stop_dly1;
end if;
end process;

stop_rising_edge <= not(stop_dly2) and stop_dly1;

-- status
process(clk,reset)
begin
if reset='1' then
cnt_status <= '0';
elsif clk'event and clk='1' then
if start_rising_edge = '1' then
cnt_status <= '1';
elsif stop_rising_edge = '1' then
cnt_status <= '0';
end if;
end if;
end process;

process(clk,reset)
variable c : 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
begin
if reset='1' then
c:="00000000";
cout<="00000000";
elsif clk'event and clk='1' then
if cnt_status = '1' then
c:=c+1;
else
cout<=c;
end if;
end if;
end process;

end beha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