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新手发问:什么是IP-XACT文件,它保存了什么信息,该怎么获得?

楼主(2012-06-12):
各位:
     本人正日夜学习UVM,到Register and Memory部分的时候,书上说,要从IP-XACT文件来提取register database。可是我从来没见过这个叫IP-XACT的东西呀,想问一下,通常是怎么得到这个文件的呢,是IP提供商给的呢,还是自己提取?回去找了一下之前公司买的IP,没找着呀。

网友:
是一种满足IP格式定义的文件,可以通过一些软件或者脚本产生,自己添加必要的内容,UVM会提供一个转换的工具把这个文件转换为RGM模型的SV文件。

楼主:
那这个文件通常是由IP商提供的么?

网友(2013-10-23):
   每家公司自己描述寄存器的格式都可能不一样,所以没有什么工具能直接将任意公司的寄存器描述文档直接转换为RAL模型。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需要将各公司的寄存器描述文件先转换为一种中间格式,即IP-XACT,然后EDA工具再根据IP-XACT 生成RAL模型。

  由上面的描述可知,寄存器描述文档格式不一样,将寄存器描述文档转为IP-XACT的过程肯定也是不同的,所以没有办法由EDA工具商来完成这个任务,只能这个项目的工程师自己写个脚本来完成这项工作啦。

网友(2016-03-01):
大公司现在都是在用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