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 用SPEC仿真能振荡,HSPICE振不起来,怎么悬赏啊

楼主(2012-06-12):
做了个晶振模型, C2=20PF, C3=20PF, C1=6PF, R1=0.5Ohm, C0=2PF, L0=76Uh, R2=25MEG Ohm, R0=300.135Ohm, PM0 L=3u
W=0.6u M=2, NM0 L=4u W=0.6u. 。用SPEC仿真能  振荡,HSPICE振不起来。还有一般R2是片外还是片内,片外没有,片内也没找到

网友:
鼠标放到发帖按钮时,会出现一个下拉菜单,然后选择发布悬赏就可以

网友:
看仿真波形,wavescan正确,awd不正确。请问怎么涨工资啊?

网友:
HSPICE的话,
1,电源用pwl上去,给个开始激励。
2,检测仿真精度设置选项。
3,做AC分析看振荡频率点上的增益是否足够。
顺便提个建议,R1没那么小,C0一般是几十 fF

网友:
如果没有加noise仿就在初始的时候加个激励试试吧

网友:
电源加pwl

楼主:
加了初始值,振不起来

楼主:
回复 网友A:

    加了初值,不振。仿真精度怎么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