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ssura寄生参数重复提取的问题

楼主(2012-06-12):
我用的是TSMC 0.13的工艺,在用Assura做寄生参数提取的时候,发现射频器件本身的参数也被提取为寄生,导致后访结果与前访大相径庭。比如说,一个MIM电容(mimcap_um)为1pF,提取出来的寄生参数,其两端的寄生电容均在1pF左右,这肯定是不对的。请问如何设置消除这种重复提取的影响?

网友:
看看lpe rule里面有什么option可以设置,不行找tsmc要正确的rule

网友:
你要詳細看TSMC給的DESIGN DOCUMENT,他有個檔案用來定義RF DEVICE的MODEL名稱,寄生参数提取的时候會BLOCK掉RF DEVICE的LAYOUT。LPE COMMAND FILE裡面的OPTION設定也要定義RF DEVICE。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我去看看工艺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