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求助!SDHC无法program,调试几近奔溃!

楼主(2012-06-12):
最近在做一个项目的测试,大体过程是这样:通过camera_if外挂摄像头采集YUV格式图像数据,送到主控SoC的earsm中,然后经过JPEG模块编码压缩,在送回到esram中,然后通过DMA搬运数据先到SDRAM(由于是边输入边编码,怕直接搬到SD卡读写速率不行,就经SDRAM中转)随后再次通过DMA从SDRAM搬运到SD卡,取出,使用专门的播放软件将JFIF格式的压缩码流分割开,一帧一帧地显示,便达到规频的效果。
起先用标准SDSC卡调试通过,但播放效果不佳,帧数太低,就想到用Class4以上的SDHC卡调试。但郁闷的是每次发完CMD25调用多块写后,卡状态总是不变成prg,而是回到tran,也就是感觉像是不对卡编程。用CMD13检查card state,甚至发现连rcv状态也没进。。。困扰许久了,很是郁闷。
用的是闪迪的SDHC 4G Class4的卡,怀疑是这款卡编程太快,导致检测不到状态转换,但又无从下手,望各位大牛给小弟些意见啊,多谢了!

网友:
CMD25后我记得要发CMD12,中断连续写后才能进prg状态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知道的,可以发CMD12停止,也可以在CMD25里配置自动停止,问题应该不在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