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画版图drc rule问题

楼主(2012-06-12):
画版图时遇到一个drc问题,线段之间不允许尖锐的转角。
这样信号线只能走直线或者90度角,45度的走线就会报错,请问有什么解决的办法吗?

网友:
修改规则文件不让报错,前提是该DRC是可忽略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说的尖锐转角是什么?一般layout里面是不允许出现锐角的,因为锐角在光罩时候直接变成圆角了
钝角是可以做的,一般工艺里45deg的线是可以走的,就是要当心off grid,可以找个IO的corner cell
就是两条IO bar的转角,一般都是有45 deg的线,照猫画虎咯
看来你工艺的问题还真不少啊,呵呵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要用线,用框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