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一个关于不同模块之间隔离的问题

楼主(2012-06-12):
希望不同的模块可以使用不同的地,避免片内的相互干扰。
现在将不同的模块分别用n阱的环包着,可是下面的衬底还是连接上的,会有Lvs的软连接报错。
后来又把模块包了一大块深n阱,依然有Lvs的报错。
请问有没有比较好的解决办法?

网友:
要解决lvs问题很简单,打上 psub2就可以了,
不知道哪家的工艺?正常的情况如果nwell围绕以后就不会再报soft connect
如果用deep nwell隔离就完全是物理隔离,更不会有这种问题,
如果出现这种问题,就是lvs rule有问题,dnwell device都会有问题
建议你再仔细看看,是不是你没弄对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们用的是tsmc的13工艺,请问psub2是哪一层,p注入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psub2只是cad layer,没有实际的mask,仅仅为了过lv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