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odelsim仿真时卡住!

楼主(2012-06-13):
我是一个刚学verilog的菜鸟,今天按书上写了一段小程序,编译没问题,仿真时卡住了半天,modelsim的反应变得很慢,等了半天也没什么结果,只能关掉,试了好几次了。我用的是10.1a的破解版本,请赐教!
另外程序是朋友给的,应该没问题。

网友:
没听说过,能卡住,是不是设置错了

网友:
卡住? 你截个图发上来看看啊。

网友:
八成是组合逻辑死锁

楼主(2013-04-10):
后来发现了,卡住是因为仿真时我点选了“optimization”这个选项,去掉了之后就可以正常运行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的也是卡,请问详细步骤是啥,就是变异正确,双击测试文件就卡黑

网友:
是不是电脑配置不行呀?

楼主:
回复 网友B:

   也就是说您编译没问题但是仿真遇到了问题是吧?如果是的话,跟您说一下我的仿真的具体步骤:点击“simulate”->选择“start simulation”->在弹出的窗口的“Optimization”里去掉“Enable optimization”->选中你的文件,点击“OK”即可开始仿真!我把最重要的一步用附件上床了,您看一下。有问题咱们继续讨论。

Simulation

Simulation

Simulation

Simulation

楼主:
回复 网友C:

可能是我的电脑不给力吧!

网友(2014-07-07):
没通过么,这是电脑或逻辑问题了。

网友(2015-03-10):
挣点积分,下资料

网友(2016-09-02):
问题解决了,thankyo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