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odelsim在时序仿真下怎么查看Memory?

楼主(2012-06-13):
原本在Modelsim中,功能仿真时能够通过View>Memory List查看程序中使用的Memory(包括Memory型的寄存器),但是在时序仿真中照以上步骤打开却没有Memory了,求大神指导!

网友:
我也是这样,同问。用的是modelsim SE 6.5

网友:
是不是信号名没有找对哦?

楼主:
回复 网友A:

    在信号列表里有,但是很多,都是一位一位的,看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