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os管工作区

楼主(2012-06-13):
模拟电路中的mos管,什么时候工作在饱和区什么时候线性区?不是通过公式计算的,而是具体说明在什么应用方面?比如说,在做跨导管时,要工作在饱和区!

网友:
我的理解是这样的,通常的电路里面mos管要起到放大作用的,一般都工作在饱和区,因为在饱和区管子的放大特性稳定,gm,ro等等。特殊应用就会工作在线性区,比如当开关用的时候,做电阻用的时候。

网友:
同意版主的说法

网友:
一般都要求工作在饱和区,典型如reference,bias,op电路等,原因同上,稳定。
特殊情况除开关和电阻外,如支路电流很小,也可能工作在亚阈区。

网友:
MOS當電流源或是當current mirror時就工作在飽和區,
MOS當電阻使用時就工作在線性區

一般當開關時, 就會工作在線性區及截止區, 以追求速度

當然當開關也可以工作在截止區與飽和區, 主要是用來省電(前提是速度可以達到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