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做一曲线,很基础的

楼主(2012-06-13):
x^2+(y-sqrt(x))^2=1

因为matlab用的不是很熟
哪位高手帮忙做下曲线

给个代码

网友:
x=0:0.01:1;
y=sqrt(x)+sqrt(1-x.^2);
plot(x, y)

网友:
Don't forget to put dopt (.) in operation symbol which go with 'x' MATLAB is a big big Children
0:0.01:1;
y = sqrt (x) + sqrt (1-x .^ 2);
plot (x, y)

网友(2012-07-20):
这是基础性的东西,Google或Matlab帮助文件检索,比较容易搞定。

网友:
学会使用Google检索,Matlab很多使用方法可以检索到

网友:
如果不是自己编程,仅仅完成课堂作业,Matlab以及Mathimatica都还是不错的计算工具。

网友:
这里好像没有人讨论Mathematica的使用~

网友:
其实,Mathematica也是一款功能非常强大的计算工具。

网友:
在功能上,Mathematica与Matlab基本是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