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T的两个问题

楼主(2012-06-13):
1.如何report ff cell的reset pin到 output pin的delay?直接从.lib或者 lib.v 里
面去找,可以看到是有这个reset -> output的delay,但是直接pt 里面:report_delay
_caculate -from [get_pin ff/reset ] -to [get_pins ff/Q],则直接显示:

****************************************

Report : delay_calculation

Design : i2c_slave

Version: C-2009.06-SP3

Date   : Wed Jun 13 11:47:42 2012

****************************************

0

而如果是report_delay_caculate -from [get_pin ff/cp ] -to [get_pins ff/Q],则显

****************************************

Report : delay_calculation

Design : i2c_slave

Version: C-2009.06-SP3

Date   : Wed Jun 13 11:47:58 2012

****************************************

No arcs between those pins.

0

注意,从reset 到 Q 没有提示No arcs between those pins.

所以不知道这里是什么问题。

2. 如何方便的知道两个节点间的delay? 除了用report_timing 先报出整个path,然后
自己再手动截取需要的部分外,有没有什么比较方便的法子么?

谢谢大家

网友:
有一个从reset到Q是否timing的选项,要turn on,默认是不做,
具体的记不得了

楼主:
谢谢,找到。 timing_enable_preset_reset_arcs
不知道具体是哪个参数?能具体给个提示么?

网友:
回复 网友A:

   timing_enable_preset_clear_arc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