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综合中的max_transition&max_capacitance violation怎么修改

楼主(2012-06-13):
一个简单的例子中综合出来出现2个violated,
set_load 2 [all_outputs] 比较大,
如果输出的负载不能减小,该如何解决这2个violated?

Net: sum
    max_transition         4.50
  - Transition Time        6.51
  ------------------------------
    Slack                 -2.01  (VIOLATED)
    List of pins on net "sum" with transition violations :
   -----------------------------------------------------------------
                             Required        Actual
                            Transition     Transition       Slack
   -----------------------------------------------------------------
       PIN :   U1/Y             4.50           6.51          -2.01  (VIOLATED)
    Net: sum
    max_capacitance        1.25
  - Capacitance            2.03
  ------------------------------
    Slack                 -0.78  (VIOLATED)

楼主:
回复 网友A:

   手动加吗?
我是想怎么能让软件自动加,增大输出的驱动能力.
在综合约束中怎么写?

网友(2017-02-22):
output的max_tran违反感觉没有问题的,PR时会自动修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