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DFT仿真问题求教

楼主(2012-06-13):
TETRAMAX产生测试向量,使用ncverilog进行仿真,不带任何timing时序信息,结果仿真报错,不知道什么原因,谢谢

网友:
这样问问题,别人是帮不了你的!

楼主:
仿真时报出error:
// *** ERROR during scan pattern 0 (detected during load of pattern 1)
  0 1 0 (exp=1, got=0)  // pin scan_so, scan cell 0, T=      957240.00 ns
  0 1 2 (exp=0, got=1)  // pin scan_so, scan cell 2, T=      957440.00 ns
  0 1 4 (exp=1, got=0)  // pin scan_so, scan cell 4, T=      957640.00 ns
  0 1 6 (exp=0, got=1)  // pin scan_so, scan cell 6, T=      957840.00 ns
  0 1 8 (exp=1, got=0)  // pin scan_so, scan cell 8, T=      958040.00 ns
  0 1 10 (exp=0, got=1)  // pin scan_so, scan cell 10, T=      958240.00 ns
  0 1 12 (exp=1, got=0)  // pin scan_so, scan cell 12, T=      958440.00 ns
  0 1 14 (exp=0, got=1)  // pin scan_so, scan cell 14, T=      958640.00 ns
  0 1 16 (exp=1, got=0)  // pin scan_so, scan cell 16, T=      958840.00 ns
  0 1 18 (exp=0, got=1)  // pin scan_so, scan cell 18, T=      959040.00 ns
  0 1 20 (exp=1, got=0)  // pin scan_so, scan cell 20, T=      959240.00 ns
  0 1 22 (exp=0, got=1)  // pin scan_so, scan cell 22, T=      959440.00 ns
  0 1 24 (exp=1, got=0)  // pin scan_so, scan cell 24, T=      959640.00 ns
  0 1 26 (exp=0, got=1)  // pin scan_so, scan cell 26, T=      959840.00 ns
  0 1 28 (exp=1, got=0)  // pin scan_so, scan cell 28, T=      960040.00 ns
  0 1 30 (exp=0, got=1)  // pin scan_so, scan cell 30, T=      960240.00 ns
  0 1 32 (exp=1, got=0)  // pin scan_so, scan cell 32, T=      960440.00 ns
  0 1 34 (exp=0, got=1)  // pin scan_so, scan cell 34, T=      960640.00 n

用tetramax产生测试向量报出:

Warning: There were 630 faultable pins lost due to tied gate optimizations. (M126)
There were 129015 primitives and 2434 faultable pins removed during model optimizations
Warning: Rule B7 (undriven module output pin) was violated 605 times.
Warning: Rule B8 (unconnected module input pin) was violated 1090 times.
Warning: Rule B9 (undriven module internal net) was violated 201 times.
Warning: Rule B10 (unconnected module internal net) was violated 754 times.
Warning: Rule N16 (overspecified UDP) was violated 1 times.
Warning: Rule N23 (inconsistent UDP) was violated 1 times

run_atpg basic_scan_only
***********************************************************
*  NOTICE:  The following DRC violations were previously  *
*  encountered. The presence of these violations is an    *
*  indicator that it is possible that the ATPG patterns   *
*  created during this process may fail in simulation.    *
*                                                         *
*  Rules:  N23                                            *
**********************************************************
不知道具体怎么修改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的意思是没有反标时序,用的库里面的延时信息?

    不知道你delay_mode 有没有设置。

楼主:
没有加任何时序,VCS加了nospecify

网友:
回复 楼主:

    1,你随便找个cell,看仿真的波形,确认有没有时序信息。
    2,TMAX里有没有自己仿真?(run_simulation)

楼主:
看了下,没有时序延迟的,TMAX仿真通过的,可以加我qq吗

网友:
可以在design brower 查看一个单元的波形图,看看是不是有时序反标所导致的问题。再从schematic中去分析原因。

楼主:
没有时序的,现在scan_cell5000多才有错误。一个有9000链

楼主:
没人知道原因啊。郁闷

楼主:
现在top-down模式没有问题了,但是bottom-up有问题,奇怪

网友:
支持!

看贴不回贴 都什么习惯呀?

祛痘

网友(2014-09-27):
shift阶段就出错了么

网友A:
一般初仿真,如果只是验证scan的功能的话,可以加上+ncseq_udp_delay+1ns和+ncdelay_mode_zero来做。这样flipflop的输出都是固定一个ns的延时,而线和组合逻辑的delay都是0.

但是一定要跑后仿真,PrimeTime输出scan的sdf(一般是double check hold),反标后再跑,由于ncverilog不支持负的hold,有可能会跑出error,就需要修改netlist,增加hold的余量。直到所有的pattern都pass。

网友(2019-07-02):
引用 网友A:
一般初仿真,如果只是验证scan的功能的话,可以加上+ncseq_udp_delay+1ns和+ncdelay_mode_zero来做。这样fl ...

谢谢指导~~~~我的DFT仿真也是这个问题,按照您的设置通过了仿真,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