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racula 跑DRC问题请教!急!

楼主(2012-06-13):
用dracula 跑DRC 时,运行./jxrun.com时!提示:ECAD:Undefined variable。是哈原因?怎么解决?望高手解答。万分感谢哈!

网友(2012-08-17):
估计是cadence环境路径设置问题,在.cshrc文件内

网友(2012-10-15):
回复 网友A:

估计是cadence环境路径设置问题,在.cshrc文件内

能详细点吗,具体怎么改?谢谢了!!最近也遇到这个问题,毫无头绪

网友:
我的问题是这样解决的:
在DRC command file 中搜索 “ECAD”,在Description Block中检索到如下语句
PROGRAM-DIR=$ECAD/
系统提示的“ECAD:Undefined variable”指的就是该语的错误,我查看了别的工艺的DRC command file,有的没有定义这一句,
有的将该语句前加分号“;”,作为注释处理。我在DRC command file中将该语句前加分号“;”,然后再跑,通过!
问题虽然解决,但对该语句的作用还是不太理解,设置dracula 程序的路径?还请高手能给予解答。

网友:
怎么需要这么多啊

网友:
在.cshrc設定dracula的環境九可解決上述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