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FINFET为什么能抑制short channel effect啊?

楼主(2012-06-13):
finfet就是多了个gate,多了个gate为什么SCE就变了呢?

什么原理???

网友A:
回复 楼主:
研究这个东西有什么实际意义吗?
国内没有fab提供这种工艺的吧?

网友(2012-09-11):
栅的控制能力增强

网友(2012-12-12):
有点类似于薄膜器件,将沟道限制住,压缩channel里面gate场的控制范围,增强场控制能力

网友:
学到了,受益匪浅

网友(2013-06-28):
抑制了漏端电场对沟道的渗透。

网友:
一般的短沟FET因为在Vd作用下,会使得S极受到作用。但如果沟道被G极包裹的话,会产生一个相对垂直的电场,原本S->D极或者D->S流动的载流子有个相当于中和的效应。因此,D,S极附近及其氧化层表面接触的耗尽层电子能相对被束缚,那么势垒效应就不会有那么明显了,短沟现象被相对的减轻。

网友(2014-06-05):
回复 网友B:

batter

网友(2014-08-26):
先进的FinFET工艺,其特点还有同样的面积增加了集成度和寄生效应(管子做在SOI材料上的)。

网友:
finfet彻底消除了latchup 效应,不用加tapcell,

网友(2017-03-22):
对于平面晶体管,gate对channel的控制只有靠近gate oxide的比较薄的区域,远离gate oxide的bulk区域就会成为leakage通道。
对于FinFET,因为gate对Channel三面都包围,所以对channel的控制能力很好,漏电流只能从Fin的下面流过,而那边电流比较小。

网友(2017-07-19):
学到了很多知识

网友(2018-06-03):
1. leakage path往往发生在远离沟道栅氧的地方(Gate对该处的控制能力较弱),减薄沟道厚度就可以减少leakage,基于此原理,出现了平面ultra-thin body(FD-SOI)和立体鳍式沟道(3D FinFET)。
2. MOS本身是Gate和Drain控制力协调的结果,其发展本身原则是增加栅极控制力,削弱漏极控制力。所以在平面时代,针对gate端增强进行了诸如GOX,栅极氮化等优化,针对源漏进行untra-shallow junction,thermal control等方式。进入到FinFET时代,源漏采用应力工程,其profile,Conc.的优化也可以改善DIBL

网友:
FROM KKNEWS

FinFET称为鳍式场效电晶体(FinField-EffectTransistor;FinFET)是一种新的互补式金氧半导体(CMOS)电晶体。
闸长已可小於25奈米。该项技术的发明人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胡正明教授。
Fin是鱼鳍的意思,FinFET命名根据电晶体的形状与鱼鳍的相似性。

发明人
该项技术的发明人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胡正明(ChenmingHu)教授。
胡正明教授1968年在台湾国立大学获电子工程学士学位,1
970年和1973年在伯克利大学获得电子工程与计算机科学硕士和博士学位。现为美国工程院院士。
2000年凭藉FinFET获得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项目局最杰出技术成就奖
(DARPAMostOutstandingTechnicalAccomplishmentAward)。
他研究的BSIM模型已成为电晶体模型的唯一国际标准,培养了100多名学生,许多学生已经成为这个领域的大牛,
曾获Berkeley的最高教学奖;於2001~2004年担任台积电的CTO。

在2011年初,英特尔公司推出了商业化的FinFET,使用在其22纳米节点的工艺上。
   从Intel   Core  i7-3770之後的22纳米的处理器均使用了FinFET技术。
由於FinFET具有功耗低,面积小的优点,台湾积体电路制造股份有限公司(TSMC)等主要半导体代工已经开始计划推出自己的FinFET电晶体],为未来的移动处理器等提供更快,更省电的处理器。从2012年起,FinFET已经开始向20纳米节点和14纳米节点推进。

SOI和体矽的FinFET器件具有相类似的性能,体矽FinFET器件的制备流程将更为复杂。
在SOI晶圆上,氧化埋层隔离了分立的电晶体,而在体矽器件中,隔离作用则必须通过晶圆工艺来形成。
我们将证明,由於体矽FinFET工艺更为复杂,使得器件的差异性达到SOI的140%~160%,
并会对制造和工艺控制产生严峻的挑战。

虽然SOI基片更为昂贵一些,但更为复杂的体矽FinFET工艺成本的增加大体上已抵消了这部分开销,
从而使得在大批量生产时其成本能与体矽工艺大体上相当。

当半导体业界向22nm技术节点挺进时,
一些制造厂商已经开始考虑如何从平面CMOS电晶体向三维(3D)FinFET器件结构的过渡问题。

与平面电晶体相比,FinFET器件改进了对沟道的控制,从而减小了短沟道效应。平面电晶体的栅极位於沟道的正上方,
而FinFET器件的栅极则是三面包围着沟道,能从两边来对沟道进行静电控制。

...

虽然说台积电TSMC 的7nm工艺在技术节点与英特尔的10nm非常相似,
但台积电已经大有赶超英特尔之势。
7nm制程的FinFET工艺最快要到明年才能面世,7nm也是FinFET工艺的极限,再往下的节点只能看EUV光刻机。

    當半導體業界向22nm技術節點挺進時,一些製造廠商已經開始考慮如何從平面CMOS電晶體向三維(3D)FinFET器件結構的過渡問題。與平面電晶體相比,FinFET器件改進了對溝道的控制,從而減小了短溝道效應。平面電晶體的柵極位於溝道的正上方,而FinFET器件的柵極則是三面包圍著溝道,能從兩邊來對溝道進行靜電控制。

原文網址:https://kknews.cc/zh-tw/news/prem2z.html
當半導體業界向22nm技術節點挺進時,一些製造廠商已經開始考慮如何從平面CMOS電晶體向三維(3D)FinFET器件結構的過渡問題。與平面電晶體相比,FinFET器件改進了對溝道的控制,從而減小了短溝道效應。平面電晶體的柵極位於溝道的正上方,而FinFET器件的柵極則是三面包圍著溝道,能從兩邊來對溝道進行靜電控制。

原文網址:https://kknews.cc/zh-tw/news/prem2z.html當半導體業界向22nm技術節點挺進時,一些製造廠商已經開始考慮如何從平面CMOS電晶體向三維(3D)FinFET器件結構的過渡問題。與平面電晶體相比,FinFET器件改進了對溝道的控制,從而減小了短溝道效應。平面電晶體的柵極位於溝道的正上方,而FinFET器件的柵極則是三面包圍著溝道,能從兩邊來對溝道進行靜電控制。

原文網址:https://kknews.cc/zh-tw/news/prem2z.html

當半導體業界向22nm技術節點挺進時,一些製造廠商已經開始考慮如何從平面CMOS電晶體向三維(3D)FinFET器件結構的過渡問題。與平面電晶體相比,FinFET器件改進了對溝道的控制,從而減小了短溝道效應。平面電晶體的柵極位於溝道的正上方,而FinFET器件的柵極則是三面包圍著溝道,能從兩邊來對溝道進行靜電控制。

原文網址:https://kknews.cc/zh-tw/news/prem2z.html

网友(2018-09-28):
您好,能详细介绍一下HKMG的制程吗?给你红包哦

网友C(2018-11-08):
到底是怎么样的啊?

网友(2019-05-17):
引用 网友C:
到底是怎么样的啊?

HKMG工艺是high k and metal gate的意思,和poly sion工艺的差别在于两个:1. 栅极介质层: SION-->HK(高介电常数材料, HFO)
2. 栅极电极层: 多晶硅-->AL
前面大佬们讲了一直在增强gate对channel的控制力,所以Gate oxide在不停变薄,但是不能一直变薄下去,1.隧道效应2.poly depletion这时候EOT已经降不下去了,所以开发出HK 材料来做栅极介质层. HK不会有poly depletion, 所以可以稍微厚一点,制程也好control.
Finfet工艺的时候因为HKMG的引入,沟道表面的漏电很小了,主要的漏电来自于S/D与Well形成的PN结的漏电,这时候可以有两个方向SOI和Finfet. SOI在WELL下面长一层oxide,这个漏电就被掐死了,而finfet类似于从SION到HKMG的原理,channel的三个边都被gate包围了,所以gate对channel的控制力变强,你可以认为工作的时候,gate把channel的电子全都吸附到沟道表面了,没有电子在沟道下面给漏电流提供通路,这样漏电就小了。

网友(2023-02-28):
平面,你可以理解为从上面按住水管,但下方会有较大的缝隙
3D,你可以理解为从三个方向捏住水管,只留下底部很小的缝隙

网友(2025-02-19):
学习啦,非常感谢

网友(2025-04-23):
其实就是FIN FET加强了栅极对沟道电流的控制能力,从而抑制亚阈值效应、抑制DIBL导致的漏电流、实际foundry在制造Logic器件时,一般都是4FINE、或者8FIN,在增大驱动能力的同时又提升可靠性

网友(2025-08-09):
引用 网友A:
回复 楼主:
研究这个东西有什么实际意义吗?
国内没有fab提供这种工艺的吧? ...

14nm就开始用finfet了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