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racula LVS问题,高手请进!

楼主(2012-06-13):
我在版图提取器件时,要定义一个3端的diode器件,不能用DIO常规类型,必须用ELEMENT BOX语句自定义器件,同时,在CDL网表中要写一个空的subckt子电路来与这个3端器件对应,这样LVS时才能对比器件。现在问题是,我已经将器件提取出来,但是跑LVS后,结果里没有参数的对比,有一个相关的警告:A schematic box did not specify parameters completely. 查不出是什么原因。我的LVS文件和CDL网表如下:

LVS文件相关内容:

*DESCRIPTION
......
PARSET DZE OVAR A1
PAR-COMPARE XZE/A1,area,0       ;看dracula manual,要加此语句才能激活schematic和layout BOX器件的参数对比,
......
*END
......
ELEMENT XZE     rec naa paa nw

LEXTRACT  DZE  rec  naa BY XZE &
EQUATION A1=OVAR
......

CDL网表中定义的空的subckt以及对其的调用:

.SUBCKT XZE PLUS MINUS B
.END

XD0 net01 net02 net03 XZE area=1e-10

    上面这个例子我是想对比XZE这个器件schematic中area和layout中A1这两个参数,但是跑了LVS后,器件可以对得上,但是不见对比参数,且出来那个警告,警告的意思好像是说schematic的参数定义有问题,但是我没看出来哪里有问题。望高手帮忙看一下,到底是怎么回事?

网友:
既然把该DIODE定义成BOX,只须保证该器件的连接关系正确就可,不用再care该器件的PARAMETER,所以可以忽略这个WRN,或者直接在COMMAND里删除那两行PAR语句

楼主:
谢谢zh1898的回复,这个器件的连接关系都没有问题了,但是关键问题是我就是要对比这个二极管N端的面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