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跑cts的时候,总是报std cell utilization超过100%

楼主(2012-06-13):
在place阶段,std cell utilization只有50%
在cts阶段,用下面命令:
clock_opt -only_cts -no_clock_route
就会报超过100%的错误,然后优化结束,错误信息如下:
CTS-Error: cannot insert more buffers since current utilization (101.2%) exceed the limit (99.0%)

但再运行一次这个命令却不会报这个错误,之后的std cell utilization是60%
请问可能是什么原因导致

网友:
Check 下 clock transition的大小。

楼主:
clock transition,跑clock_opt之前是0.37,之后是0.3

楼主:
我换了另外一个verilog和sdc,其他一样,包括所有命令
却没出现这个问题,检查过verilog文件和sdc都没问题啊

网友:
我前几天遇到同样的问题,是因为hold的uncertainty设置的太大,改小后就没事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build clock tree 与clock的uncertainty有关系吗?
好像没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