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在edi中给某些pin加一个中等输入的buffer?

楼主(2012-06-13):
现一数字设计,需要对某些和模拟连接的pin脚,加上一个中等输入的buffer,但是不知道要用什么命令加这个buffer,求助各位。

网友:
ecoAddRepeater -net $net_name -cell $buffer_name -offLoadAtLoc $loc_x $loc_y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里的net,我应该如何知道这根net就是连在我需要的pin上?以及如何确定插入的点是在net的哪里?

网友:
你可以看看ecoAddRepeater其他的选项,cadence早就准备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好,请问,如何知道这个信号的net?
比说,module的input信号,名字为CLK。
我希望给CLK上加上一个buffer,增加驱动能力,该如何输入命令?

网友:
-term 就是加在instance pin上的。
你要晓得net的名字,就在design browser上trace一下呗。

网友(2012-12-24):
我这里有一个傻瓜办法,如不嫌弃,可以按下面的办法找出net name。
all colors中的wire&via都不选,通过Edit-find/select object找到net中的instance,在gui中右键框选其输入或者输出端,便会出现白色的局部path,再试探性选择wire&via中的m1, m2, m3等,与白色path重合便是物理net,再shift选中metal path,按q,看attribute editor中的net name,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