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压模的DC-DC有什么优点?

楼主(2012-06-13):
各位高手,小弟我以前在学校和公司做的都是电流模的DC-DC,现在要做一个电压模的。

虽说电压模电流模的原理也都看过,可一直没细想这个问题

电压模的DC-DC有什么优点?

电流模的相当于一个单级点系统了,补偿容易,电流模也有相应快的特点

电流模的需要斜坡补偿,这算是缺点么?按说这个模块现在也各种实现方法了啊

那电压模的有什么优点呢?

网友:
坐等高手来回复啊~学习ing

网友:
主要是电压模时钟频率可以做到10MH以上。可以有效减小外接电感和外接电容。。。对于做的越来越薄的电子产品,尤为重要。电流型的频率高了无法实现准确的电流采样。。所以高频的几乎都是电压型的DCDC

网友:
仔细浏览过TI的网站,都是电压型的DC-DC,电流型的没几个,不是说电流型的才是主流吗?迷惑啊

网友:
同样求教中

楼主:
高频减小外接器件是没问题的,高频了电流采样是一个问题。可是电压模的需要过流保护时也牵扯到检测电流的问题啊

另外很多2M左右的DC-DC也都是电压模的,我们要做的也就1.5M的。。。。。

网友:
值得思考

网友:
电压模相比电流模要简单一些,不需要复杂的电流采样,不需要斜坡补偿。
电流模:更快的环路影响,很好的电流控制,相对简单的补偿方式;缺点是电路更复杂,而精确的电流采样电路在高频下,或是轻载下很难保证,同时电流模DCDC对噪声敏感。
几乎电流模的缺点,就是电压模的优点。从应用的角度来说,电压模dcdc更灵活,何况频率的增大,使得电压模DCDC的性能与电流模相当了。

网友:
正在做3M的电流模。我觉得电流模的好处在于其快速的瞬态响应,而且其补偿也容易做,电压模电路设计简单,但是环路实在太慢了点

网友:
为什么 电流型的频率高或轻载时无法实现准确的电流采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