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ndence ic5141安装问题

楼主(2012-06-13):
http://hi.baidu.com/%B7%E8%C8%CB14/blog/item/d4f0a45a12ec89362934f0df.html
我根据上面网站安装出现两个问题让我安装不下去

问题1
4、建立一个目录,用于IC5141的安装
(1) mkdir /eda                (在根目录下建立eda目录)
   (2) chmod 755 /eda                (把/eda目录设置为目录所属者完全控制,其他人可进入)
(3) chown icer.icer /eda        (把/eda目录的所属者及所属组改为icer))
当到这一步时出现这个错误 chown: `icer.icer': invalid user

问题2
6、IC5141安装程序安装步骤
   (1) 在“Specify path of install directory \c
           [OR type [RETURN] to exit]: \c”的提示下输入安装目录:
    /eda                (本例以安装到/eda为例,故输入/eda)

  (2) 在“Do you want o start softload? [y/n]: \c”的提示下输入y

在第(1)步之后我按回车

Setting up softload for lnx86 in /eda
\c

The following tar errors were detected:
\c
/bin/tar: -b1:归档中找不到
/bin/tar: 由于前面延迟的错误而退出
/bin/tar: -b1:归档中找不到
/bin/tar: 由于前面延迟的错误而退出

Could not set up SoftLoad in /eda\c

You must have write permissions to install directory \c
and all its subdirectories
and atleast 10 MB available disk \c
space in install directory.
\c

Specify path of install directory \c
[OR type [RETURN] to exit]: \c

出现了以上的东西,我第二步就进行不下去了。有高手请指点一下!

楼主:
有高手请指点一下 坐在这边上等!

网友:
你的解压软件的问题吧,可能版本问题,你把安装包CDROM1下面的的那个tar在windows下面解压了再到linux下面试试

网友:
下载一个老版本的tar和bin软件包,直接覆盖到原来的位置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为什么下载的是老板本的tar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因为Cadence的安装包只支持老版本的tar和sort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 知道了!

网友:
系统版本及库问题。

网友:
很傻很天真的一群人

网友(2013-06-09):
回复 网友A:

    请问在哪里可以下这两个包

网友(2015-09-06):
好的,我也是这个问题,一直解决不了,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