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研二学生对发展规划的困惑

楼主(2012-06-13):
我是一名马上就要进入研二的学生,方向是数字电路设计。整个研究生阶段,也就研二这一年跟着导师做项目,然后就带着简历去找工作了。

我在想,跟着导师做项目,确实能学到东西,但也仅限于该项目本身涉及的范围。比如,我研二的项目与光纤通信相关,而我分配的任务就是用Xilinx的EDK搭建一个嵌入式平台,保证系统各部分的连接通信。如果好好做,我可能会对搭建和评估系统比较熟悉。

但是,从自身找工作的角度来看,我觉得在做项目之外,还需要去学一些别的知识。其实,我对前端设计比较感兴趣,就是自己写一个功能模块出来。我觉得用EDK搭建系统,毕竟几乎都是调用软件提供的IP核啊!

我现在处于一般的水平,FPGA接触过,但没有做过复杂的设计。后端只是跑过DC和Astro的流程。

我现在很想进阶!!!大概想的是研二这一年分阶段学某一方面的内容,比如编一些通信接口啊,学学总线啊,深入研究下后端啊之类的。。。我自己理不太清头绪,想到哪就学哪。。。

希望各位前辈能给点建议,从事前端/后端的话,分别该怎样规划,储备知识和经验?

感激不尽!

网友:
把你的qq短信给我。

网友:
FPGA应用的话,有四大方向,CORE和IP(使用自带的CORE、IP,或者自己开发,来实现功能),算法(通信领域里常用的如FIR等,图像领域的图像处理等),接口(高速接口如串行的PCIE,以太网,USB,UART等),嵌入式EDK。
你自己做的嵌入式也是个不错的方式,且有点偏向于系统软件,以后应用也应该很广,EDK我没做过不熟。如果以后有机会转去做底层软件,如LINUX,DRIVER等,也是相当热门的方向,对人的需求量比芯片前后端还要多很多,尤其很多外企之类可能在中国没有芯片研发,但是软件这块肯定会要。

做算法应是最有难度和价值最高的吧(个人看法啊),对数学要求较高,可以代替部分DSP的功能,比如像通信厂商的RRU里的FIR, IIR, DDC, UDC等一堆使用的,与其它部分的一个明显区别就是处理的数是integer的(最高一位当成是正负号区别),有正数也有负数,如果有小数之类的也会作为整数处理,然后截位之类。 而别的部分数据形式一般当成unsigned的,多做数据的搬移和信号的控制,对加减乘除相对较少。 还有做图像处理的,听说FPGA的出去找这块的会比找其它方向的工资高上一些,现在对高清、H264等说的较多,这块应该机会不少。

接口方向,现在是高速串行比较吃香,比如USB 3.0, SATA 6G, PCIE GEN2/3, 动辄就是5G,8Gbps的速度,尤其是USB 3.0,以后也应是个热点,不过像这种东西,以模块化IP化卖得较多,一般公司应该会买成熟的IP,将之集成到自己的产品中,自己开发的可能性较小。

楼主:
回复 网友A:

   已发。

楼主:
回复 网友B:

   嗯,谢谢你,介绍的非常详细!另外,ASIC或者后端这两个方向你了解吗?

网友:
还在研究生,多好的时间段啊

网友:
嗯,谢谢你,介绍的非常详细!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是做FPGA原型验证的,所以对ASIC不太熟悉,

网友:
要学ASIC, SoC没有项目驱动是很难的,因为一个项目需要的IP, library之类的,不是那么好找的。
先找一些trainging文档看看,也是可以的。
奇怪的是,这么些年以来,没有一本实用的ASIC, SoC教材。市面上那些教材,基本上都是空谈。

网友:
给老师做东西的同时,也要自己学习,没有任务的话可能就要靠你自己自学了,bless

网友:
学习了,看来信号处理这部分还是能找到工作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能把资料也发一份给我么?QQ:123145230@qq.com谢谢!

网友:
同样迷茫~~~

网友:
好专业啊。崇拜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