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问几个问题

楼主(2012-06-13):
最近碰到的一些小问题,希望高手们能帮忙解答下1、REGULATOR 的输出级接PMOS和NMOS的区别是什么,两者似乎都可以,但他们的用处应该是有区别的,是和下拉能力或上拉能力有关吗?
2、PSRR:仿真BANDGAP和运放的PSRR有什么区别吗?两者的要求
3.输出放大器驱动低负载电阻的主要需求是有一个等于负载电阻的小信号输出电阻,这句话帮忙解读一下。4.运放反馈环路,为什么说F(反馈系数)=1的时候是稳定性最糟糕的情况

网友:
能驱动低负载,就是要把信号尽量多的加载在负载电阻上,而不是消耗在自身的输出电阻上。如果是交流信号电压源输出的话,两个电阻串联。所以输出阻抗至少不能大于负载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