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libre XRC problm

楼主(2012-06-14):
用Calibre做RC extration,最后生成calibre view时产生如下错误, 而且产生的calibre view中只有少数几个器件,很不完整。

*Error* PasCdfCommitValue: failed to find valid initialization data!
*Error* PasCdfCommitValue: failed to find valid initialization data!
*Error* PasCdfCommitValue: failed to find valid initialization data!
*Error* PasCdfCommitValue: failed to find valid initialization data!
*Error* PasCdfCommitValue: failed to find valid initialization data!
*Error* PasCdfCommitValue: failed to find valid initialization data!
*Error* PasCdfCommitValue: failed to find valid initialization data!
*Error* PasCdfCommitValue: failed to find valid initialization data!

请高手指点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2020-09-25):
不好意思,请问您解决了这个问题吗?我也遇到了,但是不知道该怎么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