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IP核altlvds字节对齐的问题

楼主(2012-06-14):
我要实现的就是把AD芯片进来的串行数据变成并行的,从AD出来的除了串行数据外还有一个dco(时钟信号),这个时钟是双边沿取数的,也就是说我的串行数据速率是434M,这个时钟只有217M。另外还有一个fr信号,它是一个帧同步信号,它的上升下降沿对应的串行数据位都是最高位,也就是从最高位开始对数据并行化,我现在出现的问题就是字节对不齐,我也试过把fr那个信号通入altlvds里面的align字节对齐端口,但是最后 出来的结果还是字节不齐,想问问前辈我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谢谢了

楼主:
那个FR就是和帧同步的,它的每个时钟延都对应着串行数据的最高位,比如D7D6D5D4D3D2D1,FR的时钟延就对应着D7,但是我串并转换之后FR的时钟延对应着D2,这样子出来的数据就是D2D1D7'D6'D5'D4'D3',这就不对,DDIO也是核吗,其实我现在的问题不是这个双时钟延采样的问题。就是这个字节对不起的问题,它altlvds有一个aligin的端口,好像是字节对齐用的吧,但是我加入这个端口,出来的并行数据完全不知道是按照什么组合方式拼出来的了,不加它的时候起码数据除了字节不对,但是组数的顺序是对的。大神指导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