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综合的时候单元的使用

楼主(2012-06-14):
请问在综合的时候数据路径上可以用CK..这样的单元吗?比如CKIVD这样的单元如果用在数据路径上会有什么影响?需要对这样的单元设置dontuse吗,请诸位帮忙解答,谢了

网友:
CK单元比较大,耗电多,一般不建议用在数据路径上
但是,有时它对时序优化有利,试着用用也无大碍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 斑竹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