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台达PLC无线通讯案例

楼主(2012-06-14):
如何实现两台PLC之间的MODBUS无线通信?
在工业现场可能会遇到这样的情况,分布在不同地方(车间、控制室场所等)的PLC之间需要进行远程相互控制,通常是采用RS485总线,通过MODBUS协议完成此功能。

如果现场布线不方便的话,也可以采用无线方式进行通信。这里以达泰DTD433无线模组和台达DVP-80EH为例进行说明。

一、两DVP-80EH台达PLC之间的远程控制

实现的功能:

l        PLC1的8个开关量输入,X0~X7与PLC2的开关量输出Y0~Y7一一对应,也就是说上图中的A1开关按下时,PLC1的开关量输入X0闭合,PLC2的输出继电器触点Y0导通,L2点亮。

l        PLC1与PLC2之间的通信是通过RS485总线连接的,其中采用了Modbus协议。

二、台达PLC通信中的Modbus协议编程方法

假设把PLC1作为主站,PLC2作为从站,分别编写主站和从站程序,主要掌握以下要点:

Modbus主站读写程序

l             Modbus RTU主站功能是通过指令库中预先编好的内存值实现的,该内存值可以用WPL软件:帮助->辅助编程->通信格式设置,在这个工具中输入你想要的通信格式,然后生成对应的内存值。

Modbus RTU主站中一定要设置通信模式,模式编号请查阅WPL软件的帮助文档。

上述程序解析:

l             M1002常开触点,当系统RUN以后第一次扫描为:ON,之后都为:OFF;该脉冲的宽度为一次扫描周期;

l             MOV H81 D1120为设置通信格式为:9600-8-n-1;

l             通信格式保持应用命令;

l             设置通信逾时300ms;

l             设置主站的通信模式为Modbus RTU

Modbus从站读写程序

上述程序解析:

l             M1002常开触点,当系统RUN以后第一次扫描为:ON,之后都为:OFF;该脉冲的宽度为一次扫描周期;

l             MOV H81 D1120为设置通信格式为:9600-8-n-1;

l             通信格式保持应用命令;

用户出现的问题:PLC无法与DTD433模块通信

用户程序:

原因分析:

本程序无法通信主要原因是:

1.PLC的通信格式和DTD433C的数据通信格式不一样,上图用户程序里设置的通信格式为:9600 7-E-1;而DTD433模块通信格式为:9600 8-N-1;

   2.PLC没有选择正确的通信模式,上图程序中没有设置,一般是要设置的。

解决方法:

1.改变用户PLC程序中通信格式设置,设置为9600 8-N-1;也就是说采用的波特率为9600、8位的数据位、无校验、1位的停止位;上图中用户程序设置通信格式的语句为MOV H80 D1120,其中MOV为数据传送指令,将H80传送到D1120,而H80对应的数据格式为9600 7-E-1(波特率是9600、数据位是7位、偶校验、停止位1位)查询方法如下图:

D1120是设置通信的功能口,所以只要把通信格式设置为9600、8-N-1对应该的内存值,如下图所示:

所以设置通信格式的命令应该改为:MOV H81 D1120

2.加入设置通信模式的语句,设置为Modbus RTU模式(RTU模式只能是8位的数据位);设置通信模式的指令需要用到SET指令,当SET指令被驱动,其指定的元件被设置为On,且被设置的元件会维持On,不管SET指令是否仍被驱动;设置Modbus RTU模式时,因为本次设置的主机用的是COM2口(D1120也是用在COM2口的),所以设置Modbus RTU模式的特殊继电器为:M1143;因此设置通信模式的命令应该为:SET M1143。

通过上述两个方面的修改,PLC和DTD433模块通信成功!

三、无线Modbus通信的实现方法

  以上说明了采用有线RS485总线实现多台PLC之间的远程控制方法,有时由于现场条件的限制,重新布设通信线路很不方便,例如山上与山下,或者横跨马路的情况,尤其对于工程改造项目二次布线几乎是甲方无法接受的。在这种情况下,可以采用DTD433无线通信模组代替通信电缆,实现起来非常方便,不需要编程。

无线通信模组采用中心频率为433MHz开放的ISM频段,内部使用全数字RF通信芯片与单片机组成无线数传系统,外部通信接口与RS485总线完全一致,为了使用方便,通信实现所发即所得,也就是说数据通信是完全的透明方式,这样的话,用两个DTD433模组能够直接代替有线的RS485通信导线。需要注意的是:

l         PLC的Modbus通信速率要与无线数传模组的波特率设置一致,例如通信参数可以设置为9600bps,8位数据,无效验位。

l         DVP-80EH的RS485+连接DTD433的RS485_A;

l         DVP-80EH的RS485-连接DTD433的RS485_B;

l         无线数传模组的供电电源为直流24V,与PLC可以共用电源;

l         无线通讯距离在200米左右选用DTD433A模组;

l         无线通讯距离在1000米左右选用DTD433B模组;

l         无线通讯距离在3000米左右选用DTD433C模组;

l         保证通信距离,提高通信质量要选择高增益的吸盘天线,天线安放高度离地面越高效果越好。

四、PLC与DTD433无线模组通讯成功的案例

l        西门子PLC与DTD433C-S4   9600bps,8,N,1,RS485口

l        海为PLC与DTD433C-S4   9600bps,8,N,2,RS485口

台达PLC与DTD433A_S4 9600bps,8,N,1,RS485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