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数混合版图LVS遇到的问题,求大神相助~

楼主(2012-06-14):
一块模数混合上华0.5工艺下的版图,有数字部分、ADC、DAC和放大器等几个模块,数字部分、pad以及和其他ADC等模块连线的版图均为综合布局布线生成,在进行LVS时,各个模块单独LVS均通过,连在一起无法通过,不知是何原因导致,有何解决办法?

如:将其余模拟模块均box,只留下数字部分和一个放大器模块,进行lvs,layout生成的layout.sp中则丢失该放大器模块的网表信息,因此lvs中会有missing instance的错误,电路上有该放大器模块,而版图上没有;如果将该模块BOX起来再进行LVS,则layout.sp中会有该放大器模块的网表。
这是何缘故?

网友:
说的太笼统,报错是连线还是器件不被认识?看看INFOMATION说的什么。既然模块通过LVS,应该是TOP连线。注意数字部分有很多相似的部分,在这里有一条线连错会导致大量错误信息产生。
题外话,ADC部用的是自动布线?胆子不小呀!

楼主:
回复 网友A:

ADC 当然是自己画的啦~~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样说看明白否

就是 当在calibre的规则lvs.calibre中加入语句LVS BOX AMP_OUT时,进行LVS,由版图抽出的.SP网表中,会有 如下图
这样是正确的~
但是在lvs。calibre中去掉LVS BOX AMP_OUT时,LVS抽出的版图的.SP网表中则丢失上图所示的语句
从而导致如下图的错误
此种错误有可能是由哪些原因导致的呢?

楼主:
回复 网友B:

也遇到过呀?
那是如果解决的呢?

网友:
表示没用过calibre
路过参观!

楼主:
回复 网友C:

多谢围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