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大四即将读研学生求助

楼主(2012-06-14):
我是一名微电子专业的大四的学生,就要开始自己的研究生生活了,想要咨询一下坛子里的前辈,研究生阶段要怎么学习才能有比较好的发展前景啊·····

网友:
呵呵,多动手哈。呵呵

网友:
明确自己的方向,往那个方向发展,多积累专业知识和技能。

网友:
注意学习新东西,累积工作量确实有一定的作用,但是研究生主要是学习的,要有目的的,学习新东西

网友:
多了解,多去实验室上板调试下看看,自己慢慢知道喜欢什么了。
比如实验室里有人做FPGA的,有做ARM板的,有做DSP的,还有单片机的,那看你们实验室里能提供什么条件再入手了, 好像做ARM的较多点,偏向于系统与底层软件、DRIVER这块,工作机会更多吧,

个人之见。

网友:
找一些已经毕业5年的师兄师姐,聊聊在公司或单位的体会,他们看到的问题很直接。
在广和深之间其实很难平衡,个人建议不要爱惜自己的时间和力气,把碰到的问题都学通。有时干啥是由不得自己的。
想清楚以后干啥,是教书去公司还是研究所,这对不同规划学东西。

网友:
多看看书,要有理论支撑,不要把所有时间都花在工程上,理论是充电的过程,这是我的建议。

网友:
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
从简单的上板开始,逐步上手,遇到问题与挑战了想办法解决,同时从理论上想想这样做的意义。
比如最常见的FPGA里时序问题,timing不满足了,那怎么入手?里面用到的又是什么?你可以改代码优化,改优先级,if改case,worst path最先,加pipeline,时钟降频等, 还可以从工具的角度出发,改综合、布线的参数,还可以用planahead之类的看路径图。再联想下你做这些事情可以用到的理论根据。

网友:
其实得看你毕业了想干嘛,
如果想找工作的,那么就早点出去实习;如果要继续读书的,那么出国or读博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