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达人指点LDO

楼主(2012-06-14):
最近在做LDO,被卡在负载调整率上。
负载调整率要求峰峰值小于100mV,由于LDO向一个数字模块供电,电流均值为11mA左右,大致在5mA到15mA间变化,频率不小于2.5G。由于为soc应用,无外接电容,且面积要求在10000um*um内,可计算出片上电容最大为50pF左右。另外要求psr尽量小于-20dB,其他要求可以放松。
尝试了一些结构,觉得很难达到,不知有哪位达人指点一下,在此谢过了。

网友:
引入SR enhence电路   全频率范围psr小于-20dB 应该不难达到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看过一些关于SR提升的文章,但是他们文章中测试的时候电流的上升时间一般在1us左右,我做的这个LDO最快的变化可以达到50ps,个人感觉SR提升好像不太容易做。

网友:
有SR提升的参考文献嘛?想参考一下!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有个问题不太理解,无外接电容情况,是不是主极点就位于内部了,那么输出岂不是有个很大的transient variation新手求指点,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个根据你用的结构有关,比如传统的LDO结构,如果用片上电容接在输出作为补偿电容,瞬态响应当然就与你的环路速度、SR和输出节点补偿电容的大小有关了。又比如flipped voltage follower结构,一般输出节点的电容很小,主极点在环路内部,那在瞬态响应时输出节点的电容所提供的电流就微不足道了,瞬态响应就和环路速度和SR有关了。我是这样理解的。

网友:
最好是用source follower的结构, 不过像那么快速度的current, 主要也就只能靠decoupling cap 咯。

楼主:
回复 网友C:

    恩,要命的地方就在这,所要求的面积太小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多谢,我再想想flipped voltage follower这个结构

网友:
既然功耗要求不高,就用nmos source follower吧,自己做一个charge pump.
既然给数字供电,为何还要求psr捏?和你项目经理沟通下吧。

网友(2016-01-04):
回复 楼主:

   求指导!!!求上个结构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