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DO在0负载电流时输出振荡是否可以??

楼主(2012-06-14):
各位大侠,问题RT,LDO必须做到全电流范围内无条件稳定还是可以根据需求做些折衷,比如空载时可以允许不稳定??

网友:
你说呢?看你的应用!一般来说是不可以的!你的电路总有空载的时候吧

楼主:
回复 2# semico_ljj 可既然空载了 也就不需要LDO的输出了 振一下是不是也没关系呢?因为如果让现在的LDO空载不振可能需要较大改动!

网友:
ldo 难道不用电阻反馈?:)电阻也是负载啊!

网友:
不想大改很容易,加个电阻到地,用开关控制在空载的时候导通,估计浪费的power比你电路振荡还小。你居然说空载的时候允许振荡,,,,,,,,,

楼主:
回复 网友A:

楼主:
回复 网友B:

网友:
分压串联电阻一般都很大,消耗的电流很小,例如1uA,这时候也看做是空载吧。

网友:
Capless LDO主要要处理英一个空载的问题也就是负载电流在1uA-100uA这个大致的范围,处理不好会引起震荡,主要是想为域度很低。要特别注意。

网友:
在考虑空载时的稳定性,那应该是capless ldo!对于capless ldo   空载时 其实相当于ldo supply的电路在standby mode下  会有一定的standby 漏电流 你需要仔细的仿真,  至少要保证这种case下PM和GM(传统结构capless ldo 会有增益在过零点上翘的问题)都要够。当然保证输出电流为0时,稳定性也够,是最保险的做法,因为这已经是最worse case了  还有一种做法是 将ldo也关掉 ,当然这样恢复到正常工作电压的 时间也会更长!!

楼主:
回复 8# math123 减小分压电阻看起来是改善空载稳定性的最简单的方法,但随之而来的是接地电流的增加。

网友:
看应用吧有的大LDO,提供7,8百mA的电流,主极点在片内,在FAST PMOS HOT CORNER,漏电都大的吓人,这时输出电压直接会充的很大。所以一般会有个最小电流限制!楼上说的减小分压电阻都不好啊,呵呵,丢了增益,一般的方法是加个到地的电流源。呵呵。

网友:
应该是不行的吧。

网友:
有一个办法,做两个LDO,空载或者负载很小时时用小的LDO,大电流用另外一个LDO,只是补偿很好做

网友:
如果空载的话震荡是正常的啊,没有放电通路,全部是寄生在震荡……%

网友(2014-11-05):
还是不明白,那么当空载的时候(I<100uA)LDO到底能不能振荡呢?

网友(2017-06-22):
回复 楼主:

i think no, it's called light loa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