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前一模块正常输出,接到后一模块发现前一模块传来的数据都是高阻。。。求大神指导

楼主(2012-06-14):
--------------------------
这是模块一,负责输出load,clr,gate信号
--------------------------

`timescale 10us/1ns
module fre_cnt(clk,reset,gate,load,clr);
        input clk;
        input reset;

        output  gate;
        output load;
        output clr;

        reg load;
        reg clr;
        reg gate;
        reg [9:0] k;

        always@(posedge clk or posedge reset)
                begin
                        if(reset)
                                begin
                                        k=0;
                                        gate=0;

                                end
                        else
                                begin

                                        if(k==999)
                                                begin
                                                        k=0;
                                                        gate=~gate;
                                                end
                                        else
                                                begin
                                                        k=k+1;
                                                end

                                end
                end

        always @(negedge gate)
                begin
                        if(reset)
                                begin

                                        load=0;
                                end
                        else
                                begin
                                        load=1;
                                        #100 load=0;
                                end
                end
        always @(negedge load)
                begin
                        if(reset)
                                begin
                                        clr=0;

                                end
                        else
                                begin
                                        clr=1;
                                        #100 clr=0;
                                end
                end

endmodule
-----------------------------------

这是计数模块,接到前面的频率控制模块,接收load,clr,还有gate信号,输出count。在不接下一模块的情况下,count是可以正常输出的。。。。
-------------------------------
module count(load,clr,gate,sig_in,rst,count,ov);
        input load;
        input clr;
        input gate;
        input sig_in;
        input rst;

        output [15:0] count;
        output ov;

        reg [15:0] count;
        reg ov;
        reg [15:0] k;

        always@(posedge sig_in or posedge rst)
                begin
                        if(rst)
                                begin
                                        ov=0;
                                        count=0;
                                        k=0;
                                end
                        else
                                if(k==9999)
                                        begin
                                                k=0;
                                                ov=1;
                                        end

                                else if(gate)  k=k+1;

                                else if(load)  count=k;
                                else if(clr)
                                        begin
                                                k=0;
                                                count=0;
                                        end

------------------------------
这是显示模块,接收前面count的数据,问题是count接到mount上之后,仿真发现传来的数据都是高阻态。。。不知为啥?
---------------------------------
module display(mout,clk,rst,out);
        input [15:0] mout;
        input clk,rst;
        output [10:0] out;
        [code]顶层模块
module plj(reset,clk,sig_in,out,ov);
        input reset;
        input clk;
        input sig_in;

        output [10:0] out;
        output ov;

        wire [15:0] count;
        wire ov;
        wire [15:0] zong;
        wire[10:0] out;
        wire load,clr,gate;
        fre_cnt i1(.clk(clk),.reset(reset),.gate(gate),.load(load),.clr(clr));
        count   i2(.load(load),.clr(clr),.gate(gate),.sig_in(sig_in),.rst(reset),.count(zong),.ov(ov));
        display i3(.mout(zong),.clk(clk),.rst(reset),.out(out));//不接这个模块是可以看到count输出的,接上这个模块,count的输出全是高阻,也就是display这个模块没有数据输入
endmodule

reg [10:0] out;
        reg [10:0] out1;
        reg [3:0] tmp;
        reg [1:0] cnt;

        always @(posedge clk)
                begin
                        if(rst)
                                cnt<=0;
                        else
                                begin
                                        cnt<=cnt+1;
                                        case(cnt)
                                                2'b00:begin
                                                                out1[10:7]<=4'b1110;
                                                                tmp<=mout[3:0];
                                                        end
                                                2'b01:begin
                                                                out1[10:7]<=4'b1101;
                                                                tmp<=mout[7:4];
                                                        end
                                                2'b10:begin
                                                                out1[10:7]<=4'b1011;
                                                                tmp<=mout[11:8];
                                                        end
                                                2'b11:begin
                                                                out1[10:7]<=4'b0111;
                                                                tmp<=mout[15:12];
                                                        end
                                        endcase
                                end
                end
        always @(tmp)
                begin
                        case(tmp)
                                4'b0000ut1[6:0]<=7'b1111110;
                                4'b0001ut1[6:0]<=7'b0000110;
                                4'b0010ut1[6:0]<=7'b1011011;
                                4'b0011:out1[6:0]<=7'b1001111;
                                4'b0100:out1[6:0]<=7'b1100110;
                                4'b0101:out1[6:0]<=7'b1101101;
                                4'b0110:out1[6:0]<=7'b1111101;
                                4'b0111:out1[6:0]<=7'b0000111;
                                4'b1000:out1[6:0]<=7'b1111111;
                                4'b1001:out1[6:0]<=7'b1101111;
                                default:out1[6:0]<=7'b0111111;
                        endcase
                        out<=out1;
                end
endmodule
                end
endmodule

问题再说一遍:第一模块为控制模块,第二模块为计数模块,问题是计数模块在不接后面的显示模块的情况下,count可以正常输出,但是接到display上之后,发现它传输的都是高阻态,导致display模块没有输出。。。仿真图就不贴了。。。不知大牛们看懂我问题没?劳烦各位大牛解答。。。。

网友:
代码罗列凌乱啊。看不懂了。反正开始第一个always是同步时序电路,建议不要用=赋值,用<=赋值了。呵呵

楼主:
回复 网友A:

    额。。。是有点乱,没传好。。。其实就是一个16位宽的计数输出,输入到后面显示模块,但是仿真时发现计数输出是高阻(16个z),但是不连接到后面显示模块是可以正常输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