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odelsim仿真时,clk显示nodata,求解决

楼主(2012-06-14):
我用quartus2 11.0版本的创建了工程,并编写了如下的testbench:`timescale 10 ns/ 1 ps
module serial_1_vlg_tst();
// constants
// general purpose registers
reg eachvec;
// test vector input registers
reg clk;
reg key_input;
reg rst;
reg rxd;
// wires
wire [7:0]  en;
wire [7:0]  rxd_buf;
wire [7:0]  seg_data;
wire tr;
wire txd;

// assign statements (if any)
serial_1 i1 (
// port map - connection between master ports and signals/registers

.clk(clk),

.en(en),

.key_input(key_input),

.rst(rst),

.rxd(rxd),

.rxd_buf(rxd_buf),

.seg_data(seg_data),

.tr(tr),

.txd(txd)
);
initial
begin
#20 rst=1'b1;

#20 rst=1'b0;

#20 key_input=1'b1;

#17000 key_input=1'b0;

#5       rxd= 1'b1;

repeat(100000)  #2  clk=~clk;

$monitor("New txd is %d and occurs at %t",txd,$time);

$monitor("New rxd_buf is %d and occurs at %t",rxd_buf,$time);

$monitor("New en is %d and occurs at %t",en,$time);

$monitor("New seg_data is %d and occurs at %t",seg_data,$time);

// code that executes only once
// insert code here --> begin

// --> end
$display("Running testbench");
#10000;

end
always #2 clk=~clk;
always@(tr)
begin
  if (tr<=0) begin
       repeat(3) #10420  rxd=1'b0; //接收起始位以及数据前两个0位
     repeat(2) #10420  rxd=1'b1;
               #10420  rxd=1'b0; //接收到0x35

#10420  rxd=1'b1;
               #10420  rxd=1'b0;
               #10420  rxd=1'b1;

#10420  rxd=1'b1; //保持高位,串口停止接收

end
  else begin
      #5   rxd=1'bz;

end
@eachvec;

end
endmodule

可是联合仿真之后,波形中时钟没有数据,具体可以从图中看到,其他数据有,谁能指点一下?

楼主:
RE: modelsim仿真时,clk显示nodata,求解决

仿真图

楼主:
急求解啊

网友:
加上:
initial
  clk = 0;
然后再:
always #2 clk=~clk;

网友:
clk没有初始值

网友:
clk没有付初值哦。 clk =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