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高精度ADC测试

楼主(2012-06-14):
rt,有效精度高于16bit的ADC大家都怎么测,信号源怎么产生,输出24bit并行信号如何处理和分析

网友:
转换速率是多少呢?

网友:
这个 是个有意义的问题

我想知道

楼主:
回复 网友A:

44K

网友:
这么高精度很容易被noise floor盖过了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啊,感觉以振荡器做信号源精度不够

网友:
很好的問題
16bit ADC要量測他就要一台比他更高bit數的訊號產生器
不然輸入的訊號都不準
怎麼測的出ADC的解析度

网友:
回复 网友C:

请问信号源的解决方法除了买高精度的信号源之外有没有别的简单易实现的方法?

网友:
For example, Use 24bits DAC, But layout must be very very careful, the impendance match is required. Besides, zero offset OPAs are used for DAC and ADC.
Then, get the digital outputs of ADC, FFT, check noise floor. if over -90 dB, you get it.
Or
Connect to very clear ground by dirctly or 50Ohm. Then check noise floor by FFT.

网友:
1)电源就有很高要求,推荐安捷伦的台式电源,低噪声高精度(6个9的要求)
2)输出信号推荐安捷伦的专业数字信号测试分析仪,24位同时采样输出信号。
3)FFT之类的采用罗伯特斯瓦茨频谱仪测试,操作比较简单。
4)DNL,INL需要采样数据根据公式编写excel计算出结果,拟合曲线。
5)测试环境要求,如果高速ADDA最好是屏蔽室内,且关闭灯光。
以上是测试高速高精度ADDA的标配要求,达不到要求,测试结果不准确,无法说明较真实的性能。

网友(2014-01-14):
我也想知道

网友(2014-03-29):
回复 网友D:

   您能否在讲的具体点儿,最近测量一款芯片,需要测量出1uV的差异,不知道怎么弄,麻烦给讲讲!6位半的万用表的输出不断的变化(一点点下降,最后在一个值附近跳变),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2014-06-27):
可一起討論 !

网友(2016-10-12):
发生器,示波器该如何选择。  ADC的SNR后仿大约只有9位,采样时钟是

网友(2025-03-21):
想了解下后来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