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ar-1.13 安装问题

楼主(2012-06-14):
tar -zvxf tar-1.13.tar.gz
cd tar-1.13
./configure

当到这一步时出了问题出现下面错误
loading cache ./config.cache
checking host system type... configure: error: can not guess host type; you must specify one
请问我应该什么办?

楼主:
高手帮下忙吧

网友:
用老版本的tar直接在/bin下覆盖掉原版本的tar,还有sort
一两天都没折腾好为啥不装个CentOS4.7呢,这个对cadence的兼容性好多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对linux系统跟cadence安装都不是很了解。。。 因此会有非常多的问题。哎。。。

网友(2014-06-29):
不懂@反正是没装上cadence就对了

网友(2017-03-30):
解压完后 在tar-1.13文件夹中运行 ./configure –prefix=/     然后运行 make 然后make instal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