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lacement & Route 如何控制板图的大小?

楼主(2012-06-14):
在IC Compiler, SoC Encounter,OlympusSOC等P&R工具里,如何控制最后芯片的大小?
在 Double Via 以后芯片面积大概会大多少?
多谢啦。

网友(2012-08-23):
应该在floorplan中限定的,形状和大小。和利用率有关,80%的利用率已经很高了,也芯片规模和hard macro的多少也有关系啦,当然,I/O Cell和pad也影响chip size。当然,首先分清是core limited还是pad limi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