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odelsim下做后仿的一个错误

楼主(2012-06-14):
求助,
用encounter出来的spef,用pt的write_sdf写出sdf文件,pt采用bc_wc方式分析,所以一个sdf文件可以有max和min的两个延时信息

现在modelsim先做仿真,发现问题,error为:XXX.sdf(1540):failed to find matching specify timing constraint

求助各位,可能原因有哪些
目前我排除的可能有
timescale已加;时钟的频率也和综合时钟create_clock的时钟一样,求助原因。

楼主:
找到问题原因了,原来是使用的仿真库错了,应该用21.lib.src的

网友(2012-12-25):
回复 网友A:

   这个库是从哪里得到呢?我用的是用smic的,里面好像没有!

楼主:
回复 网友B:

    用2.1版本的lib.src文件,因为sdf是2.1版本的,如果sdf是3.0的就要用相应的3.0版本的lib.src。
这个lib.src其实就是lib库的verilog解释,定义每个cell的func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