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spice~~~问题

楼主(2012-06-15):
我刚开始学Pspice,,问下可不可以在Pspice软件里改变一个具体参数,比如将Q2N2222的放大倍数改为70,或是改变mos管的宽,长。
请高手赐教~~~3Q~~~

网友:
回复 楼主:

   当然可以改了,你改晶体管的放大参数,那么就点击晶体管的符号,然后右键选择model editor,然后修改里面的BF为70,bf指的是双极晶体管的正向放大β,而对于mos的宽、长,你双击mos的符号,在下面有w和l修改,这个修改不在model editor里面。

楼主:
回复 网友A:

    3Q~~~

网友(2014-07-16):
我找不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