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新手迷茫,求助各位大侠,关于Von

楼主(2012-06-15):
各位大侠,假设VT=0.7,我们设计Von=0.3,那么可以得到Vg7=1V。

Von的定义是大于Vt的那部分Vgs。 此时Vd7(同时是Vs5)只要大于Von,那么M7就工作在饱和区了。

到这里我还是理解的

可是我看很多书或报告都直接写Vd7=0.3,然后又根据Vg=Vt+Von+Vs算出Vg5=1.3V

很多电流镜或电流源都写M5的栅极电压为Vt+2Von

这里我就不太明白了,为什么Vd7(同时是Vs5)的电压是Von(0.3V)呢?

再编辑下,看了2位的回复,我知道Vd7必须大于Von才能饱和,但为什么Vd7要等于Von呢?Vd7的值为什么不会是0.4V,0.5V呢?用什么式子求出Vd7的值呢?

网友:
那是最小电压保持M7饱和啊

网友:
Vd7 > Von7,M7才能饱和

楼主:
是的,Vd7>Von,M7才能饱和。

但Vd7为什么等于Von呢?

假设Vd7等于0.5V,那么Vd7>Von还是成立的

可是Vg5按照上面说的Vt+2*Von的式子计算给1.3V的偏置,那此时Vgs5就只有0.8V

Vgs5-Vt=0.1V,就不符合我们想设计的M5的Von为0.3V的预期了啊

所以说必须知道了Vd7的值,才能去算Vg5啊。

可是Vd7怎么得到呢?

网友:
怎么跟你说呢,觉得你太拘泥于课本了。
通常课本上为了方便计算,把Von都设成0.2V,但实际做设计的时候肯定不是这样。
比如我们会把运放输入管的Von调小一些,电流镜Von调大一些。但是不管怎么调,如果想工作在饱和区,Vds要大于Von。

在实际设计中,通常先定电流,然后是Von,这样就可以求出尺寸。对于Vd7的取值是由Von5和和Vg5决定的。而Vg5是另外的电流镜定下来的,也可以说是由偏置直接给的。

网友:
楼上说得好,学习了。

网友:
VGS-Vt=VDS,sat=Von=Vov

Von=VDS7=VD7

For M5 at sat. region, VGS5-Vt=Vov5, VG5-VS5-Vt=Vov5, VG5-VD7=Vov5, VG5=Vov5+Vt+VD7

网友:
Von就是Vdsat把。

楼主:
VGS-Vt=VDS,sat=Von=Vov

Von=VDS7=VD7

For M5 at sat. region, VGS5-Vt=Vov5, VG5-VS5-Vt=Vov5, VG5- ...
引用 网友A:

Vg5=Vd7+Vt+Von  这个肯定没问题

我这个帖子主要是不明白  Von=VDS7=VD7 这个式子成立的原因是什么

我还是觉得我上面说的,Vd7必须大于Von,这个没问题,因为要在饱和区,可大家算的时候都用Vd7=Von,不明白

再说2句: VGS-Vt=VDS,sat=Von=Vov  是Von的定义,没问题。

              Von=VDS7  这个式子 和上面的式子一等,不就是说  Vgs-Vt=Vds 了么? (Vds可不是Vds,sat啊)

网友:
Vds, sat 是指 MOS 從 linear 要進入 sat. region 時的電壓
一般取 Vd7=Von 是為了方便判斷「再加多少 mV, 可以確保MOS 一定在 sat. region」

對,沒錯。 Vgs-Vt = Vds.

電路實作上,我們會取 Vds = 100mV + Vds,sat 以避免 corner variation 使得 MOS 掉回 linear region.

网友:
回复 楼主:

感觉您弄反了,不管是共源共栅,还是低压共源共栅,都是先有偏置才能确定工作状态,进而确定其他节点电压值
至于vd7的值,通过调节尺寸,值都是你可以设置的,当然不是vov,肯定要大

栅压是vth+2Vov是为了满足饱和条件,这个分析出的电压可以为做偏置时提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