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直流电流给电容充电

楼主(2012-06-15):
电容属性:1mF,初始电压为0
直流电流源:1A
两者串联

为何电容在0s时候已经是1v了?

楼主:
cadence下弄的

网友:
想问一下,电容是响应交流信号还是响应直流信号?所谓“通交阻直”,cadence当然按照这个模型给你一条直线电压曲线!

楼主:
电容响应交流电压!或变化的电压!某时刻的电压变化斜率就可以得到此刻的电流

我这里是直流电流,给电容不断的充电,电荷时间上的积分就得到电容上面的电压

仿出来结果:电容电压斜线上升

但问题是:t=0时刻,为何电容上电压就已经是1v了?

楼主:
注意:是  直流 电流“源”!!!

不是直流电压源

楼主:
直流电流源,2A
电容c=100mf,初始电压2v
怎么仿真出来0s就是4v?

楼主:
这是c的设置

楼主:
回复 网友A:

    版主,给点解释!

网友:
请在仿真器中加入initial

网友:
看不到图
路过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B:

    仿真器里怎么加初始值?

网友(2017-02-22):
回复 6# jimipage 想问一下为什么电流源的另一端要接地而不是vd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