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 Xilinx 7系列FPGA使用之CLB探索【续】

楼主(2012-06-15):
在《Xilinx 7系列FPGA使用之CLB探索》中研究了CLB的结构,并主要讲述了SLICEM扩展移位寄存器的使用。另外SLICEM还可扩展成分布式RAM,此处就补上对分布式RAM使用的说明。
        首先概括一下1个SLICEM可扩展的分布式RAM的所有形式:
        • Single-Port 32 x 1-bit RAM
        • Dual-Port 32 x 1-bit RAM
        • Quad-Port 32 x 2-bit RAM
        • Simple Dual-Port 32 x 6-bit RAM
        • Single-Port 64 x 1-bit RAM
        • Dual-Port 64 x 1-bit RAM
        • Quad-Port 64 x 1-bit RAM
        • Simple Dual-Port 64 x 3-bit RAM
        • Single-Port 128 x 1-bit RAM
        • Dual-Port 128 x 1-bit RAM
        与移位寄存器扩展类似,分布式RAM也是以LUT作为其存储单元,如图1所示为SLICEM中的4个LUT,每个LUT都有如下几个端口:
地址输入:A6:A1     W6:W1
数据输入:DI1       DI2
时钟输入:CK
写使能  :WEN
数据输出:O6        O5
移位输出:MC31 (在此处不使用)
图1
仔细研究可发现,D LUT和A、B、C LUT有所区别,其地址输入都由D6:1驱动,而其它LUT的地址输入除了W6:1统一由D6:1驱动,A6:1分别由A6:1、B6:1、C6:1驱动,因此D LUT只能作为单端口RAM使用,而A、B、C LUT除了能作为单端口RAM使用之外,还能作为双端口RAM。如图2所示,以Simple Dual-Port 32 x 6-bit RAM为例,深度为32-bit,每个LUT都有6输入,将地址最高位置1,使两个输出O6、O5有效,剩下5根地址线可得到32-bit深度;数据宽度6-bit,由A、B、C LUT 的2*3个输出组成。
图2
        与移位寄存器类似,XST综合器能自动将规范的代码综合成分布式RAM,如以下代码,实现了Simple Dual-Port 32 x 6-bit RAM的结构,综合出的结构如图3所示

module dbram_lab(
    input clk,
    input rst,
    input wen,
    input [4:0] raddr,
    input [4:0] waddr,
    input [5:0] din,
    output [5:0] qout
    );

reg [5:0] ram[0:31];

always@(posedge clk)
        if(wen)
                ram[waddr]<=din;

assign qout=ram[raddr];

endmodule

图3
        图3中根据代码综合得到的结构基本与图2的理论图一致,其中编写代码时需要注意,由于LUT没有复位/置位端,因此描述RAM结构时不需要复位/置位信号。

        Xilinx公司的这种分布式RAM结构在需要少量RAM的情况下可以代替Block RAM使用,毕竟在7系列FPGA中一块Block RAM就有36Kbits。以下列举了一些适用于分布式RAM的情况:
        1. 深度小于64-bit
        2. 在深度大于64-bit小于128-bit情况下,有时延要求并需要异步输出(其clock-to-out时间小,并且布线比Block RAM自由)
        3. 数据宽度小于16-bit

网友(2012-07-18):
回复 楼主:

    markmarkmarkmarkmarkmarkmark

网友(2012-09-17):
感謝分享!正評估使用xilinx-7的fpga!

网友:
回复 楼主:

网友(2012-10-30):
感觉和官方文档没啥区别^_^

网友:
开始学习X系列的FPGA,学习中

网友(2014-02-10):
恭喜得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