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LVDS稳定问题

楼主(2012-06-15):
芯片是两片XC6SLX75T,有18对LVDS,有随路时钟,工作在600MHz;第一块FPGA上有2篇DDR3,第二块FPGA有4片DDR3,工作在800MHz。
LVDS在第十层,上下都是地层,线等长,工做了4块样板。FPGA1内部无端接,FPGA2内部端接。现在的现象如下:
有一块板子是全好的,整个板子都工作正常,可以正常使用。
有两块板子在FPGA1中下载完全的程序(包含DDR3操作),在FPGA2下载完全的程序(包含DDR3操作)不能正常工作,FPGA2上下载一个LVDS接收的测试代码,可以接收到数据,能恢复时钟。
还有一块板子只能在FPGA1和FPGA2上下载LVDS的收发测试代码(不包含DDR3操作)。

想请给一个测试方法,或者帮分析下问题。

网友:
工作频率高得让人心惊啊,我以前用V5的片子跑过300M时钟,DDR格式数据,相当于600M,
你可以先试着降频下,看是否工作正常,是否是建立保持时间不易满足的问题,还有可能就是多BIT数据之间对齐问题,可将调试程序改成单BIT时,就是看一根信号上发的数据变化是否满足要求,而不依赖于其它数据。
建设时钟相位设成可调式,通过软件控制调节不同相位试试结果,找到合适的窗口。
1个600M,1个800M,跨时钟域的问题也考虑下。

网友:
确实 频率比较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