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为什么我的corner摆不到四个角?

楼主(2012-06-15):
我用encounter生成的io文件修改pad和corner的摆放位置,可是不知道为什么corner老是摆到了东边,放不到四个角,附上pad摆放的图,网标和顶层文件,恳请大侠指教 ,怎么能摆放正确!
图中的C1-C4就是我加的corner。(我想是不是因为我在网标中加的corner不正确所致,不敢肯定,第一次加corner。也可能是因为其他原因吧) io文件.doc (18 KB , 下载次数: 12 )

楼主:
io文件不知怎么的传不上去,我写出来吧。
(globals
    version = 3
    io_order = default
)
(        Pad: CLK_PAD_U N
         Pad: NRST_N_PAD_U N
         Pad: CPU_CE_PAD_U N
         Pad: CPU_WE_N_PAD_U N
         Pad: CPU_ADDR_0_PAD_U N
         Pad: CPU_ADDR_1_PAD_U N
         Pad: CPU_ADDR_2_PAD_U N
         Pad: CPU_ADDR_3_PAD_U N
         Pad: CPU_DIN_0_PAD_U N
         Pad: CPU_DIN_1_PAD_U N
         Pad: CPU_DIN_2_PAD_U N
         Pad: CPU_DIN_3_PAD_U N
         Pad: CPU_DIN_4_PAD_U N
         Pad: CPU_DIN_5_PAD_U N
         Pad: CPU_DIN_6_PAD_U N
         Pad: CPU_DIN_7_PAD_U N
         Pad: CPU_DIN_8_PAD_U N
         Pad: CPU_DIN_9_PAD_U N
         Pad: CPU_DIN_10_PAD_U N
         Pad: CPU_DIN_11_PAD_U N
         Pad: C1 NE

Orient:R0

          Pad: C2 SW
          Pad: CPU_DIN_12_PAD_U W
          Pad: CPU_DIN_13_PAD_U W
          Pad: CPU_DIN_14_PAD_U W
          Pad: CPU_DIN_15_PAD_U W
          Pad: CPU_DIN_16_PAD_U W
          Pad: CPU_DIN_17_PAD_U W
          Pad: CPU_DIN_18_PAD_U W
          Pad: CPU_DIN_19_PAD_U W
          Pad: CPU_DIN_20_PAD_U W
          Pad: CPU_DIN_21_PAD_U W
          Pad: CPU_DIN_22_PAD_U W
          Pad: CPU_DIN_23_PAD_U W
          Pad: CPU_DIN_24_PAD_U W
          Pad: CPU_DIN_25_PAD_U W
          Pad: CPU_DIN_26_PAD_U W
          Pad: CPU_DIN_27_PAD_U W
          Pad: CPU_DIN_28_PAD_U W
          Pad: CPU_DIN_29_PAD_U W
          Pad: CPU_DIN_30_PAD_U W
          Pad: CPU_DIN_31_PAD_U W
          Pad: C3 NW

          Pad: DES_BUSY_PAD_U S
          Pad: DES_DONE_PAD_U S
          Pad: CPU_DOUT_0_PAD_U S
          Pad: CPU_DOUT_1_PAD_U S
          Pad: CPU_DOUT_2_PAD_U S
          Pad: CPU_DOUT_3_PAD_U S
          Pad: CPU_DOUT_4_PAD_U S
          Pad: CPU_DOUT_5_PAD_U S
          Pad: CPU_DOUT_6_PAD_U S
          Pad: CPU_DOUT_7_PAD_U S
          Pad: CPU_DOUT_8_PAD_U S
          Pad: CPU_DOUT_9_PAD_U S
          Pad: CPU_DOUT_10_PAD_U S
          Pad: CPU_DOUT_11_PAD_U S
          Pad: CPU_DOUT_12_PAD_U S
          Pad: CPU_DOUT_13_PAD_U S
          Pad: CPU_DOUT_14_PAD_U S
          Pad: CPU_DOUT_15_PAD_U S
          Pad: CPU_DOUT_16_PAD_U S
          Pad: CPU_DOUT_17_PAD_U S

          Pad: C4 SE
          Pad: CPU_DOUT_18_PAD_U E
          Pad: CPU_DOUT_19_PAD_U E
          Pad: CPU_DOUT_20_PAD_U E
          Pad: CPU_DOUT_21_PAD_U E
          Pad: CPU_DOUT_22_PAD_U E
          Pad: CPU_DOUT_23_PAD_U E
          Pad: CPU_DOUT_24_PAD_U E
          Pad: CPU_DOUT_25_PAD_U E
          Pad: CPU_DOUT_26_PAD_U E
          Pad: CPU_DOUT_27_PAD_U E
          Pad: CPU_DOUT_28_PAD_U E
          Pad: CPU_DOUT_29_PAD_U E
          Pad: CPU_DOUT_30_PAD_U E
          Pad: CPU_DOUT_31_PAD_U E
          Pad: VDD_PAD_U E
          Pad: GND_PAD_U E

)

楼主:
自己默默顶一个

网友:
用location 的file format
要写left bottom right and top 否则只是一个顺序
并不是一个位置

网友:
手放不可以吗? 必须上脚本?

楼主:
回复 网友A:

  encounter生成的io文件刚开始有left bottom right and top,但四个角不好定义啊,被我改成N,S,E,W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手放老没成功

楼主:
还是不行啊,它还是自动默认corner在右边,改io改不过来,是不是因为我的网标改的不正确?

网友:
回复 楼主:

    试试这个呢,以前在资料上看到的,我没有项目试过,不知道可不可行
   Pad: padInstanceName  corner [cellName]
  corner分配一个pad到图形的指定corner,指定为ne,nw,sw或se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试试,先谢过啦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还是不行,唉

网友:
Pad: InstanceName NE
Pad: InstanceName NW
Pad: InstanceName SW
Pad: InstanceName SE

InstanceName比如A/B_IO/Pcorneren

楼主:
回复 网友D:

    是这样加的,还是不行,corner还是在E,我想是网表里corner加的不对

网友:
之前摆成功过么?
lef里的class对的吧?我猜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用坐标定可以么 placePad  padName   x1  y1 [orientation]
或者可以修改属性么

网友:
回复 楼主:

    上面的方法不行的话报告给的错误提示信息是什么

网友:
直接改坐标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直接手动放置,要注意coner的原点必须在core与die边界直接移动

网友:
我觉得可能是你Pad的路径没写对,PAD是要带路径的~找一个PAD看一下它的属性,就知道它是在什么modle下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