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45nm工艺下互连金属的单位面积电容、边缘电容如何得知?

楼主(2012-06-15):
最近想用一个简单的模型估计一段还没有实际布线的连线电容值,因为长、宽、金属层都可以确定,就想用一些简单公式粗略估算布线后的线电容,但一些数据还未知,如题,还有45nm工艺下的绝缘层厚度是个神马情况呢??
看过ict文件、captable文件,但都看不懂,不知道有没有关于这些的说明文件呢?
不知还有没有更佳的方法,希望各位不吝赐教啊,在下先行谢过!!!

网友:
回复 楼主:

    spice model 文件夹中一般有interconnect 文件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回头我再去翻翻……其实之前也翻过像spice和spice_lpe这种文件夹,没发现想要的或者是我没看懂。

楼主:
唉,帖子就这样沉了。。。这问题真的很难吧

网友(2013-03-10):
查看star RC的manual,上面有具体说明

网友(2019-01-19):
StarRC可以提取。绝缘层厚度即使通过SEM观测得到,其实意义也不大,介电常数还不知道呢